看了论坛上拆解的漏保,为啥互感器二次侧电阻区别这么大呢?

楼主(2024-02-20):
仔细看了论坛上的几个漏保拆解,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漏保互感器二次侧接的电阻,不同品牌型号区别很大。大部分都是100欧,也有的1000欧,但也有的达到几百千欧。
为什么这玩意区别这么大呢?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确实下了几个图,各不相同,其实,按我的理解,就是作为限幅用的,因为学过电工的都知道,LH是不允许次级开路的,必须短路或者并联电流表使用,否则,因为变比太大,产生的感应电压太高,容易造成事故,所以不论是电磁炉,空调板子还是漏开,使用LH也是一样,得有个限幅的电阻,避免其电压太高,损坏检测电路。事实上,你看这些电路,电阻有的是我所说的并联在LH次级的,也有的是串联在电路里边,还有不用的,总之,存在就是对的,各家设计思路不同而已,也有在LH次级并联稳压管或者一正一负两个二极管钳位、限幅只要保证漏电电流超过一定限值后,能保证它可以使检测机构感受到,执行机构动作就行了

网友:
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初级是单根线,漏保是两根线,测的是零火线的电流差

网友(2024-07-27):
调整校验触发电流用的,小互感器变比不同各家用的电路参数也不同。

网友:
那个是负载电阻吧,漏保的那个线圈实际上就是一个电流互感器,感应过来也是电流信号,需要一个负载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个电阻是和线圈匹配的否则线性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