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大家看个高科技,机械静电光解复合式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

楼主(2024-02-20):
本地车库不让做饭,油烟机不能直排室外,要安装一个“机械静电光解复合式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才能达到环保要求

什么原理没有看懂,有一个接线盒和指示灯,都是都没有接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说是高科技,用静电光解就可以处理油烟,有懂高科技的给看看

网友A:
首先,这肯定是需要接电的。
其次,没接电但买了这个就能通过验收,那就是某些人的好生意,你懂的。

网友:
看见电线过来了。

网友:
这高科技竟然看不懂

网友:
需要供电的,静电除烟除尘设备挺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肯定是需要接电的。
其次,没接电但买了这个就能通过验收,那就是某些人的好生意,你懂的。 ...

说是可以通过静电和太阳光也能净化油烟,通电效果更佳

我看就是用铁丝挂着的

网友:
220V升压,高压静电吸附
里面那个小盒子应该是一个高压电路
电路应该与工业离子风扇类似

网友:
220V经升压产生高压直流电,加到两个平行的金属网上,形成高压静电场,所有烟雾都属于小颗粒,烟雾进入静电场后跟空气被电场店里的离子结合,使得烟雾颗粒都带有正电或负电,在电场力的左右下,被吸引到两侧极板,完成除烟。

网友:
这种跟消防应急灯一样,价格很高科技,其实就是A4背书实体揽收的……

网友:
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网友:
你买了他东西,即使不插电也能验收;要是你装其他牌子,效果再好也不能通过验收

网友:
掌握核心科技了,把油烟关进笼子里

网友:
许多年前,我们这边环保查得严,要求所有的餐饮单位/个体,都必须配备除油烟设备,好像都是安装的这种黄色的小风机,就是路边摆摊卖小吃的三轮车都背着这么一个玩意。各社区还专门建了群,要求把清洗滤网的照片定期发到群里报备。

网友:
三无产品,我看好像没有高压,是个白色空盒子

网友:
这才是真真的暴利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可以通过静电和太阳光也能净化油烟,通电效果更佳

我看就是用铁丝挂着的 ...

是智商税吧❓❓❓❓

网友:
这个就像我们代建的项目,有做消防的来接业务,我们的要求是业务可以给你做,但消防验收必须通过,消防队那里你自己去摆平。

网友:
这东西的原理应该和车载电子空调滤芯一样

网友:
就是个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