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4伏充电器维修过程中的波折

楼主(2024-02-20):
       前几日偶得一个电瓶充电器,开盖后发现电源芯片,和几个电阻钱的面目全非,分辨不出阻值。这是换完后的图片,根据外围电路分析电源芯片是3842,上电发现3842供电不稳乱跳视频拍不了大伙凑合看。奇葩的是短接启动电阻直流供电,7角电压稳如老狗,至此维修陷入僵局,一通乱能拆的都拆了,变压器都干下来了。就是搞不好,最后突发奇想加电试试带负载可行,您猜怎么着行了,也不跳了输出也正常了技术不行全靠瞎蒙,望有老铁在碰到同款充电器时,少踩坑

网友A:
有个烧坏的元件不装也能用?

网友:
没负载不输出,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烧坏的元件不装也能用?

那是摩托车汽车电池切换的电路,也不知道多大的电阻,那部分没用

网友:
坚强充电器,哈哈哈哈

网友(2024-04-25):
有些充电器就是要接上电池组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打嗝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打嗝没修好!

老铁能分享一张内部高清照片吗?想把那几个电阻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里吧

估计我换的管子不对,中间换个电阻整个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里吧

老铁这几个地方麻烦也给拍一下,还有那两个二极管也是后换的,应该是不对的,麻烦也给拍一下。你的你的打嗝有没有试试接个电瓶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这几个地方麻烦也给拍一下,还有那两个二极管也是后换的,应该是不对的,麻烦也给拍一下。你的你的 ...

直接低压电容供电12伏,能见指示灯还是有闪烁,短接3842  7脚电阻,接18伏正常启动也不见打嗝,有点杂音,不想修了,修好也没地方用!

网友:
拍了这两个地方,修炸机又修好还是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低压电容供电12伏,能见指示灯还是有闪烁,短接3842  7脚电阻,接18伏正常启动也不见打嗝,有点杂音 ...

二极管能帮忙看一下啥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低压电容供电12伏,能见指示灯还是有闪烁,短接3842  7脚电阻,接18伏正常启动也不见打嗝,有点杂音 ...

不接电瓶是一直打嗝,短接启动电阻上直流一切正常,上强电就不行3842供电乱跳,头都大了,接上电瓶一试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低压电容供电12伏,能见指示灯还是有闪烁,短接3842  7脚电阻,接18伏正常启动也不见打嗝,有点杂音 ...

挺巧啊!我也姓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瓶是一直打嗝,短接启动电阻上直流一切正常,上强电就不行3842供电乱跳,头都大了,接上电瓶一试行 ...

这种3842外围电路有点烧脑.我懒查不到故障点我就放弃了
二极管4148.另一个只能看到48.前面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