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遇到外部空气恶劣,如何让车内保持正压?

楼主(2024-02-20):
发这里可能对路,睦版高抬贵手!

上边视频是新疆的沙尘暴。拍摄车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电影特效般的沙墙推过来。勇往直前,但进去几秒后能见度就低到无法继续,靠边停车了。

视频是家用车。货车司机已经明确告诉我,等候约几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沙尘暴就过去了,但驾驶室会内一层粉尘。

疑问:
1.请教经历过的车友,家用车密封性明显好一些,会不会进土?

2.理论上,外循环+开鼓风机,车内是对外正压。这种情况能否奏效?长期肯定不行,空调滤会堵。但一个小时肯定没问题吧,再说进气藏在前档格栅U型槽里,而且车的流体力学显示,面对气流时,此处本来就是正压区。颗粒不容易吸进去。

我提这个问题倒不是怕沙尘暴。我南方,空气净化器都是束之高阁的,从未担心过此类事件。但高速雨水扬起的水雾是同理的,我一直不知道这时候开空调到底是内循环还是内循环?

我目的是不想水雾进入车内。

单靠密封条是不行的,因为车肯定有缝隙。唯一方法就是外循环形成正压。但是空调滤过滤能否挡住细微颗粒?如果不能,那适得其反。

吃不准。所以我一直都内循环。毕竟高速前进时,车内已经有较弱的正压了。但是我SUV两厢车的话,尾部却是负压。

所以还是吃不准。求科普,讨论一下也好,谢谢各位!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亲自实践下

网友B:
买个空气瓶,放车里,不停放空气,其他办法都不行。买个空气瓶,放车里,不停放空气,其他办法都不行。买个空气瓶,放车里,不停放空气,其他办法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无法验证啊暂时。水雾进没进来又看不见。但是沙尘暴不止新疆,京津地区都可以有,故而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空气瓶,放车里,不停放空气,其他办法都不行。买个空气瓶,放车里,不停放空气,其他办法都不行。买个 ...

原理是对的,但这不现实啊

网友C:
这个,恐怕只有汽车制造厂才有办法测试

另,大领导的专座估计做过这样的测试,因为要防毒气的,找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恐怕只有汽车制造厂才有办法测试

另,大领导的专座估计做过这样的测试,因为要防毒气的,找下这方面 ...

难找啊,我找U型槽是正压的论据都费老大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找啊,我找U型槽是正压的论据都费老大劲。

大老板的车,本身自带氧气发生器,可以造氧气的 和我说的空气瓶一样道理。

网友:
准备个大马甲袋,沙尘暴来了把车开袋子里去,口扎紧!

网友:
一个比一个脑洞大开的

网友:
买乌尼莫克沙漠版就行,那家伙就连传动轴过桥轴承处都有正压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验证啊暂时。水雾进没进来又看不见。但是沙尘暴不止新疆,京津地区都可以有,故而请教各位 ...

必须车厢密封,增压系统足够强劲,即便微增压也需要这样,简单说进气量大于出气量,有前两项前提就考虑压力排气口。

网友D:
空压机+前后级过滤装置,普通家用车改造成本太高

网友:
这么不好天气  可以提前不去。

网友E:
家轿没有你说的这种考量,出厂只是淋雨试验,没有防雾气侵入方面设计
车内密封太好1会造成空气不流通,长时间驾驶,人员缺氧会导致事故
驾乘感受方面,车辆密封太好,2关门时,空气挤压,会导致车门无法顺利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压机+前后级过滤装置,普通家用车改造成本太高

自带风机压力不够吗?毕竟车本身已经基本密封。车外风速那么高,其实气压是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轿没有你说的这种考量,出厂只是淋雨试验,没有防雾气侵入方面设计
车内密封太好1会造成空气不流通,长时 ...

车尾有单向阀,专门克服关门问题的啊

网友:
感觉难度很大啊

网友F:
家用车应该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车就不是家用车了。
正压唯一办法就是比车外压力高,除了像飞机一样密封之外,那就只剩下一直不停的对外放气,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车应该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车就不是家用车了。
正压唯一办法就是比车外压力高,除 ...

车内放气是一种办法。从外往里吸气也是对外正压。就像油烟机往外排气,厨房是负压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