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车载手持充气泵

楼主(2024-02-20):
年前有个车胎缺气于是在家周围找了个私人的轮胎店充气,结果收了我5元。想想这也太贵了,而且过年期间还不好找补胎的店,于是在夕夕上花了19.90大洋买了个手持充气泵。以下是拆开的样子:

考虑到这东西就是偶尔应急用的,无线的电池长时间不用容易报废,所以就买了个有线的,还附送了球针和给气球泳圈充气的气嘴:

前面是气管和LED灯,话说这LED真鸡肋,本来设计应该是给轮胎气嘴照明链接气管用的,实际上打开气泵开关后才亮的,你说我都开始充气了还要照明干啥。

拆开后的结构,齿轮竟然是金属的。

电机

电机自带散热风扇

LED

活塞

压力表

12V线进来正极直接接电机和LED正极,负极通过开关接电机和LED的负极电阻实现一键控制电机和照明。

你们说这货值这个价么?

网友:
100元内都是这类电机的。

网友:
手柄有位置加3串18650电池么?

网友:
这价格合 适,都差不 多

网友:
其实这个不便宜,可能用几次就坏了,还得买50左右的

网友A:
备个打气筒省心,就是费馒头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开的时间稍长就马上报废给你看

网友:
外形再怎么变,内部的东西也就还是那些,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
应急情况下用一次性又如何,只要不丢半路就行

网友:
随车送了一个插点烟器的,后来自己买了一个脚踏双缸的。脚踏的,真的好用。

网友:
打气还收钱?把led跳过开关,改成通电就亮

网友:
早几年这个价钱想买也多是塑料齿的,大多都是电机头那个齿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个打气筒省心,就是费馒头

汽车轮胎气量是自行车数倍,手动打气很费时。楼主充气泵金属齿轮,可惜是塑料曲柄。

网友:
这个正常充个5分钟就要歇一会,不然很容易就废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稍微改造一下LED,接到电源线上,改成通电就亮

网友:
就看能坚持多久了

网友:
中规中矩,我有个类似的,锌合金一体气缸、支架裂开了

网友:
金属齿轮看着耐用些,还贴心的在2.5bar处做了标记。

网友:
我买的是50左右的,用了好多次了,汽车,电动自行车都用,改了个外挂的12V电源。

网友:
比我的双杠那个方便多了,还不占地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