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飞科刮胡刀:FEIKE Fs808

楼主(2024-02-20):
因为螺丝锈死了,所以暴力拆开……主要是捡来的,没有花钱

网友:
太脏了,对我来说没有捡、拆的兴趣

网友:
这种的工作比较稳定,基本不会烧坏,变压器的

网友:
扔了吧,看着埋汰

网友:
剃须刀经历了什么

网友:
这种成色的剃须刀就不要捡了吧

网友:
变压器能拆一点漆包线, 可能是铜丝

网友:
厉害哦还有变压器

网友:
这里用机械开关还是不靠谱,不可能防水,这类产品还是飞―普行、电机采用小日本、开关用轻触开关去控制电子开关驱动电机,而且可水冼。

网友:
变压器还不小,开关触点腐蚀得差不多,电机也锈了,没啥可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