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NORELCO刮胡刀

楼主(2024-02-20):
开关设计比较有特点,就是打开开关比较费力
也是捡来的
电池目测好像是锂电池

网友:
看后面的接触端没有了一个,无法跟电池连接了

网友:
老的镍铬电池的,比较耐过放。

网友:
这么厉害的可编程产品。

网友:
竟然用的拆机电池吧

网友:
这么多挡位。

网友:
档位是调电压得吗?

网友:
档位挺多的,不知选哪档刮最适合

网友:
好老的剃须刀了

网友:
这是飞利浦在北美的牌子。看这可是有年头了八十年代?

网友:
很特别的设计

网友:
看着就是维修过的,还能用吗?

网友:
操作、显示区好复杂的感觉,1-9是转速档位?

网友:
看充电电路也不是锂电池

网友:
最重要的刀头部分没拆开看看?

网友:
那么多档位,,,,最小档是不是按摩、?

网友:
看看18650电池是不是可以使用?

网友:
太不严谨了把,电池都光膀子工作了

网友:
电池都不加个皮子,如果是并联的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