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金士顿DTMAXA变砖,SM2320量产工具无法识别

楼主(2024-02-20):
DTMAXA256G在bitlocker加密时锁屏,解屏后卡住n久不动,手贱强行拔出U盘后不认盘了,想重新量产,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rom孔找不到无法短接,求助大佬

此盘之前装了wepe的pe系统,猜测原因是刷pe系统时改了分区表,bitlocker加密时又修改了一些参数,但还未加密完就拔了U盘导致某些参数失效,目前板子能识别,重新量产应该就可以了,下图为板子正反面,求助ROM应该怎么短接啊
主控SM2320下载地址
https://www.evassd.cn/index.php/ ... %E5%B7%A5%E5%85%B7/
https://www.ssdtool.cc/smi/usb/sm2320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板子反面

设备管理器能认板子

设备管理器能认板子

量产工具无法识别板子

量产工具无法识别板子

网友:
整个板子能短接的地方,也就是正反面靠近颗粒的那4个金属触点,至于是哪个就不知道了,我这说了跟没说一样,这种新主控没有几个人研究,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有发现,就分享出来,就这样

网友A:
尾巴上那四个点 挨个接地试试
别的没办法了

网友B:
在保就拿去保,不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C:
u盘出现未知usb设备说明主控坏了

网友:
等大佬  支招  做个记号

网友:
颗粒拆了,清空再贴回去同款板子,坐等高人指点短接点

网友:
这俩点是啥?

网友:
尾巴上四个金属点,有保修的话还是保修吧。

网友D:
好东西,这个2320G能看得到smar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就拿去保,不要自己折腾了。

拆了壳子,不给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出现未知usb设备说明主控坏了

主控肯定没坏,是强拔后才不能识别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这个2320G能看得到smart么?

看不到,chipgenius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上那四个点 挨个接地试试
别的没办法了

接地是接U盘头吗,反正报废了,我准备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是接U盘头吗,反正报废了,我准备试试

是的 优盘头外壳就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优盘头外壳就是接地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终结方案:迫于无奈,我重新购买了一块相同的U盘,然后从U盘屁股小心翼翼把壳子无损拆下来,再把旧板子装进去准备拿去保修
我用量产工具测试了一下,新板子插入电脑就能被量产工具识别,如图
折腾了半个来月,已经成心魔了,不折腾了,走售后吧
金士顿的DTMAX系列参数很高,但是外壳设计拉胯,太长了,想DIY壳子的老表慎重,私拆后无法保修!!

网友(2024-04-30):
有个联想闪电鲨LS100也是这主控,不认盘了

网友:
我都是用DG修复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