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RSP3000-48 简单拆解

楼主(2024-02-20):
收到个故障明纬RSP3000-48  拍了几个图片,其中4和5应该是控制小板,改调压调流就是在此小板

网友A:
没图纸能改的都是牛人

网友:
48 伏的是不是好改装些,怎么坛友喜欢拿12V或者24V来改装?

网友:
正宗明纬,做工很棒

网友:
这么打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能改的都是牛人

和明纬RSP2000-48大致相同

网友:
很少能看到明纬这么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
做工比较好

网友:
大厂电源的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扎实

网友:
好电源,可惜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明纬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明纬电源做工确实扎实

网友(2024-08-04):
求改装教程,愿意提供电源共享

网友:
RSP-3000-48 3000W 48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1 / 1
RSP-3000-48RSP-3000-48 3000W 48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参考价: 面议

具体成交价以合同协议为准
2015-11-20 15:13:42
1700
品牌

经销商
厂商性质

上海市
所在地

上海兢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兢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会员
收藏
进入商铺
全部产品
组合推荐
相似产品

RSP-750-27 750W 27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RSP-750-27 750W 27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750-12 750W 12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RSP-750-12 750W 12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750-5 750W 5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RSP-750-5 750W 5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750-48 750W 48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RSP-750-48 750W 48v可调输出薄型带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000-15 1000W15v 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000-15 1000W15v 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000-27 1000W 27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000-27 1000W 27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000-12 1000W 12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000-12 1000W 12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000-48 1000W 48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000-48 1000W 48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000-24 1000W 24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000-24 1000W 24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500-27 1500W 27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500-27 1500W 27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500-24 1500W 24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500-24 1500W 24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RSP-1500-15 1500W 15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RSP-1500-15 1500W 15v可并联可调压PFC明纬电源

面议
产品简介
特性:
交流输入突入电流限制 交流输入范围通过开关置换 保护种类:短路/过负载/过电压/过温度 内置直流风扇强制风冷 高功率密度:4.9w/in3 具有遥感功能 通过UL认证 低成本 2年保固
详细介绍
RSP-3000-48■ 产品说明
RSP系列是薄型高效率高功率因素机型,其中75瓦-1000瓦 ,2000瓦机型厚度都在1U高度以内,内置主动式功率因素校正电路(PFC)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减少谐波干扰,机型功能完整。因安规要求,高功率因素的电源机型,是出口欧洲的必选机型。其中1000瓦-3000瓦机型还内建并联功能,可多台并联使用。750瓦以上机型还有输出电压可调的功能。
RSP-3000-48■ 主要特点
交流输入电压180~264VAC
内置主动式PFC,功率因素>0.95,效率高达90%
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电压保护/过热保护/风扇报警
安规认证:UL/CUL/TUV/CB/CE
内置12V/0.1A辅助供电电路用于远端控制
DC输出范围可调至额定输出的20%~110%
zui多可2台并联使用
高功率密度15.6W/in3
有报警信号输出(TTL电平和继电器触点)
内置远端监测、远端开关机功能
带速度控制的内置直流风扇强制通风冷却
LED指示工作状态
*满载老化测试
采用无铅制程,符合环保RoHS要求
中国台湾明纬品牌,中国台湾工厂生产
5年质保
RSP-3000-48■ 主要参数

直流输出范围 48V,0~62.5A
输出电压精度 ±1%
纹波 200mV
效率 90%

输入电压范围 180~264VAC/254~370VDC
输入浪涌电流 冷启动, 230V时为60A
电压调整范围 定输出电压的-30%~+10%
功率因素 PF〉0.97/230VAC (满载时)
漏电流 <2mA / 240VAC
过载保护 过电流点在*~110%,自动检测,自动复原
过电压保护 额定输出电压的115%~140%时关断输出电压,重启复原
过热保护 90℃±5℃(功率桥散热器温度)时关断,温度下降后自动恢复
启动上升保持时间 230VAC满载时1000ms,80ms,10ms
绝缘特性 输入端与输出端间:3KVAC,输入端与外壳间:1.5KVAC,输出端与外壳间:0.5KVAC 1分钟
工作温度 -20~+70℃(参见输出降载曲线)
抗震动性 10~500Hz,2G 10分钟/周期,XYZ各轴各60分钟
安规认证 通过UL60950-1,TUV EN60950-1认证
电磁兼容标准 发射:EN55022(CISPR22) class B 谐波:EN61000-3-2,-3
电磁兼容标准 抗干扰: EN61000-4-2,3,4,5,6,8,11,EN55024,*轻工业标准
平均*时间 ≥10.45万小时,MIL-HDBK-217F(25℃)
接线方式 输入3P/10mm带盖端子排,输出:铜导流排
机壳号 982B
外形尺寸 278×177.8×63.5mm(长×宽×高)
重量及包装 4公斤/只;每箱4只/17公斤/0.0535立方米

LED电源zui大代理商_开关电源_中国台湾明纬,**中国台湾明纬,假一罚十,订货签订销售合同,注明品牌,质保期,提供原厂编码可以查询真伪。

上一篇:虫情监测系统的应用价值与前景展望
下一篇:PQ340F侧装偏心半球阀介绍、用途、特点、材料工况、参数、尺寸
热线电话
在线询价
首页

展台

留言

收藏

网友:
搜罗来的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4-10-09):
有没有使用的中文说明书,在网上找的都是英文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