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sm2256k ab开卡失败报错pretest fail 30 / (0a)

楼主(2024-02-20):
本人一名小白,这朋友的电脑上拆下来一块sata固态,想着自己用,插上电脑后不断卡logo,在网上了解到开卡的方法尝试修复,但每次开卡都会报错pretest fail 30 / (0a)求大佬解答帮帮我qwq
闪存芯片:sk Hynix,23 H27QEG8NDM5R

连电脑,识别出了1024M或者228936M,开卡软件版本不同,识别的也不同。自动识别颗粒,列表里可以找到板子上 ...

连电脑,识别出了1024M或者228936M,开卡软件版本不同,识别的也不同。自动识别颗粒,列表里可以找到板子上 ...

网友A:
Adj fail bypass勾选上,dram的clock调低点到380mhz,pretest选1,开卡先dram tets看看能不能pass再继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 fail bypass勾选上,dram的clock调低点到380mhz,pretest选1,开卡先dram tets看看能不能pass再继续开{ ...

依旧弹pretest fail 30 / (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 fail bypass勾选上,dram的clock调低点到380mhz,pretest选1,开卡先dram tets看看能不能pass再继续开{ ...

依旧报错pretest fail 30 / (0a)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DRAM  南亚的

网友A:
点Auto之后识别出的颗粒型号都试试吧,可能这个参数不适合

楼主:
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Auto之后识别出的颗粒型号都试试吧,可能这个参数不适合

还是不行每次开卡都会一直显示这个直到36秒后报pretest fail 30 / (0a)

网友:
据说,换电脑,或者换工具会有奇迹。

网友:
设置界面,磁盘大小怎么是空白的呢,指定一下磁盘大小再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每次开卡都会一直显示这个直到36秒后报pretest fail 30 / (0a)

Disk Size选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