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人请教,sm2263xt 开卡失败

楼主(2024-02-20):
事情是这样的,女同事的笔记本突然坏了,外面检测说是硬盘问题,但是换硬盘要的价格不低,于是找到了我,不费吹灰之力,我买来硬盘装好系统为她解决了问题。但是我觉得换下来的这块硬盘不会这么容易坏。

于是我上来就给主控加焊了一把,第一次用热风枪,也不知道焊的行不行。

刚开始用硬盘盒,主控是asm2362,短接后可以识别到1G,但是量产工具识别不了。

没办法,直接接到我这个小主机 NCU 上。

第一次用量产工具,也不太会用。文件夹里带一个easy tools,像是检测颗粒,主控的,截了些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量产的话,就是会报错,换了几个,全都报错。

大神们能不能指点一下,是量产有问题,还是需要测测供电啥的?

楼主:
还有很蛋疼的一点是,点一次开卡,失败以后,硬盘就不识别了,必须关机重启,重新短接,才能识别。很麻烦。

网友A:
软件不对,应该选3dv6的,SM2263XT_Hynix_3DV6_PKGV0225_FWV0223A0,用这个版本应该能开,这样的女同事我怎么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对,应该选3dv6的,SM2263XT_Hynix_3DV6_PKGV0225_FWV0223A0,用这个版本应该能开,这样的女 ...

大佬厉害,换了量产工具可以了。可以请教下如何判断用哪个量产工具吗?

网友:
解决问题太快了 女同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厉害,换了量产工具可以了。可以请教下如何判断用哪个量产工具吗? ...

通过ID查型号,再确定颗粒制程,再匹配对应制程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ID查型号,再确定颗粒制程,再匹配对应制程的固件。

学到了,感谢

网友C(2024-10-31):
引用 网友B:
通过ID查型号,再确定颗粒制程,再匹配对应制程的固件。

你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现在有一个固态硬盘需要开卡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不对报错,554734553@qq.com

网友:
6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通过ID查型号,再确定颗粒制程,再匹配对应制程的固件。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感觉很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ID查型号,再确定颗粒制程,再匹配对应制程的固件。

这个工具看着不错 ,分享不1432248@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现在有一个固态硬盘需要开卡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不对报错,554734553@qq.com ...

找到了不是软件 是网站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MP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不是软件 是网站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MPTools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