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万用表VC97

楼主(2024-02-20):
地摊15元收了一个vc97,打理好以为没啥问题,就是电容测量有点偏大,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很容易显示低电量,测量工作电流竟然有十几毫安,正常应该几毫安左右吧!vc890才1.6ma。检查一下外围元件也没测出是那个有坏,估计芯片有问题了,将就点用吧,反正测量也不是差很多,比手动量程方便些,啥时候再收到有故障的一起寄厂家售后。

网友:
还是很值的

网友A:
给来回运费就行了,厂家修理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来回运费就行了,厂家修理还是不错的

福禄克与用户是AA制运费,上次在快递箱里付上30元返程运费被退了回来,当然万用表是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与用户是AA制运费,上次在快递箱里付上30元返程运费被退了回来,当然万用表是修好的。 ...

胜利是过保都一样受理,福禄克行吗哈哈

网友:
以前买过,对胜利的做工失望

网友:
有可能稳压IC有问题,可以量一下试试看。

网友:
十五元还是挺值得

网友:
厂家修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返厂修理有保障

网友:
把屏幕下面的贴片三极管全拆下来检查一下,三极管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烧了!能显示就不是稳压芯片的事。

网友:
接着修,主控IC肯定没坏

网友:
都说这表的售后不错,为何不再出个邮费让厂家帮弄好呢。

网友:
看起来废品收购站里面的仪表还比较多,耐心等待入手下一个一起返厂维修比较好

网友:
这么说来,闲鱼上随便搜几个坏的寄给厂家都能修好?

网友:
可能是里面的电容漏电,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胜利的返厂维修在哪里找客服呢?

网友:
电池漏液造成板子被腐蚀返厂给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