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贴片元件的直插电烙铁

楼主(2024-02-20):
这是修手机时用的直插式特尖嘴日本大洋——goot(固特)电烙铁特好用,易上锡不烧死,国产的不行。

网友:
这个恒温多少度呢?

网友A:
这个估计是最小的外热型烙铁 。温度四百多度 。热容小 ,对器件冲击小 ,非常适合精密焊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最小的外热型烙铁 。温度四百多度 。热容小 ,对器件冲击小 ,非常适合精密焊接 。 ...

您说的非常准确。来个参照物。

网友:
怎不拆来看看内部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非常准确。来个参照物。

我有好几把了。这家伙焊航插 焊耳机 ,音频插头类的 很好用。热容小 不会输出多余的热量去融化固定塑料。

网友B:
易上锡不烧死主要是涂尘。国货这么低价格不可能有贵的一样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易上锡不烧死主要是涂尘。国货这么低价格不可能有贵的一样厚。 ...

有幸随耐特那批900M烙铁头,获得老货国产头子几十支,丝毫不比原装的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幸随耐特那批900M烙铁头,获得老货国产头子几十支,丝毫不比原装的差 。 ...

还没见过国产的,这是日本的印有商标的烙铁头。
是这个尺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见过国产的,这是日本的印有商标的烙铁头。
是这个尺寸吗?

基本是一致的 ,就是代用原装的。据卖家说这玩意在二十年前材料成本都五块多。

网友C:
焊贴片原件用锡浆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贴片原件用锡浆不香吗?

锡浆用来生产 ,整体加热 没有问题。局部加热焊接,冷却后就会产生局部应力。修过的机器没原装耐用。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