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HX208的12V 0.4A 电源AC-DC 某宝上卖的比较多。

楼主(2024-02-20):
板子间隔两年,但后期质量好点,
芯片保护高压MOS管
有光耦431,可以改电压

很多ATX辅助电源用

资料手册
https://item.szlcsc.com/236436.html

网友:
才0.4A功率小了点,有1A用处就比较大。

网友:
给电池放电测试模块用正合适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比我拆的那个好多了

网友:
改基准电阻增加可调,可以变风扇调速电源。

网友:
看质量还挺好的~

网友:
做辅助电源的话,重点要稳定。

楼主:
容易改电压到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