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堆叠 REF50xx 实现高电压基准

楼主(2024-02-20):
今天看到个好东西,分享一下。

注:这里使用了 100 个 REF5010 器件。
图 1-3. 1000V 基准电压源原理图

注:每个电路板都产生一个 100V 基准。
图 1-4. 1000V 基准电压源,内部视图

关于误差

纳闷这些板子是怎么连接工作的。。。。

网友A:
可以把每个REF5010看成一个稳压管,1kV就是100个串联。
但是这样基准的意义也失去了,记得所有误差同时放大100倍。

网友B:
为什么要高压基准

校正电蚊拍电压吗

网友C:
没意义,直接放大就可以了,这样搞成本太高了。
ADI设计指南倒是说可以通过串联基准来降低噪声,但是这个是啥啊。

网友D:
敢鼓捣这么高的真是高人

网友E:
有点高大上的感觉,估计在某些领域需要这样的。

网友:
估计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每个REF5010看成一个稳压管,1kV就是100个串联。
但是这样基准的意义也失去了,记得所有误差同时放大 ...

不是叠加,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如果每个器件为正态分布,那么算数和的误差好像是根号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每个REF5010看成一个稳压管,1kV就是100个串联。
但是这样基准的意义也失去了,记得所有误差同时放大 ...

考虑到器件的误差有正有负,器件多了就会趋近于平均值。所以10V越多反而越接近10V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高压基准

校正电蚊拍电压吗

校正电压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直接放大就可以了,这样搞成本太高了。
ADI设计指南倒是说可以通过串联基准来降低噪声,但 ...

直接放大的话,一来上千伏的放大芯片不好搞,再一个放大的参考基准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鼓捣这么高的真是高人

无意中看到的,,,觉得好玩,研究下。
但是没搞明白,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到1000V多出来的电压去哪里了。。。用的什么样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高大上的感觉,估计在某些领域需要这样的。

嗯,那个文件里还有上100KV的。。。。

网友G:
怎样校准?1000v的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校准?1000v的误差多少?

这是德州仪器给出的PDF文件,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校准?1000v的误差多少?

不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叠加,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如果每个器件为正态分布,那么算数和的误差好像是根号N倍 ...

误差有正有负,不能简单相加吧

楼主:
有网友能提供一下,1000V的变压器的型号或者购买链接吗。。。。找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