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三星T190显示器HT190WG1-600顺便把上个帖子的点歌机屏幕修了

楼主(2024-02-20):
点歌机屏幕M190PW01 V8拆机链接

说来真是草蛋,昨天用家里闲置的显示器都替换好了,结果完全复位后发现右边花屏了,肯定是装配的时候不小心伤着了。
今天在本地10块钱买了一个T190显示器专门来拆内屏幕,T190的屏幕有COF真特么的烦,改边框都改了半天
下面就直接看图了

下图就是COF超出了原有的边框只好休整边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才10块钱,真便宜...

============

网友:
这么精细的活干得漂亮

网友:
好歹还会动手弄好,不然又增加成本

网友A:
十块钱买个屏,真便宜。
楼主能拍个点歌机全貌和型号呢,我有个点歌机感觉好像一样的。

网友:
这是细致活

网友B:
修好转手卖个好价钱!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啊!

网友:
才10块钱,真便宜

网友C:
这都能够换屏?换屏不得刷程序什么的么?不然怎么点得亮~

网友:
好难拆啊,应该很多卡扣吧?我的显示器,开机按键好难开,因为难拆,没去动。。。。。。长年不关机

网友:
10元的显示器?真便宜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块钱买个屏,真便宜。
楼主能拍个点歌机全貌和型号呢,我有个点歌机感觉好像一样的。 ...

有主板的照片啊,外壳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能够换屏?换屏不得刷程序什么的么?不然怎么点得亮~

肯定有程序所以换之间百度查屏参数了的,可以直接替换。话说回来,我的那块驱动板的程序我还不会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转手卖个好价钱!

自己用偶尔可以KK歌,安逸得很。

网友:
高手,精细活儿
小显示器这么便宜了

网友:
大佬 你那个T190的驱动板是好的吗。。。
我这里捡了同事丢弃的三星T190显示器,放角落8年了。就是开机灰屏闪啊闪的。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
驱动板 要是好的,上积分商城咋样
以前搞了个驱动板,结果不会刷程序

我那个显示器 屏号 HT190WG1 600 貌似和这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