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直流充电桩用高压直流接触器

楼主(2024-02-20):
充电桩维修更换下来的高压直流接触器,外壳很硬,开砸

外驱动版接线

外驱动版接线

外驱动版

外驱动版

开壳后

开壳后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很厚的铜触头

很厚的铜触头

线圈部分

线圈部分

网友:
直流据说会拉弧而且没过零不会中端

网友:
为什么大触点只搭一小半

网友:
这个还带一个控制板是干啥用的?还有这个接触器是如何灭弧的?

网友:
接触面不足,须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