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机械密码锁可靠性咋样?

楼主(2024-02-20):
机械方式是最可靠的,从普通手刹一直到高铁,空间站,战斗机。。。都保留很多机械开关,尤其应急构件。

上次这里有人提过机械密码锁,是否这种:

除了不要电,不容易坏,还有什么电子锁不具备的优点?

我看锁舌,就好像不安全啊:

网友:
你连这个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它不容易坏?

网友:
这锁只要用了几年 我通过按键磨损程度 就能猜出密码

网友A:
可靠性还不是取决于成本,连民航客机都电传了你还迷信机械?

网友:
所有的锁具,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还不是取决于成本,连民航客机都电传了你还迷信机械?

需要应急的很多关键地方,依旧是机械或者保留机械备份到。比如舱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应急的很多关键地方,依旧是机械或者保留机械备份到。比如舱门。

那是,不然万一赶上失去动力的7700,连门都开不开岂不搞死啊。。

网友:
这个东西里面的机构结构不会太复杂,安全堪忧。

网友:
我就知道老式锁头不安全

网友:
不一定机械的更安全,还是要看用的地方

网友C:
锁舌和锁体是两个部分。

网友:
这种锁就是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随便用一下防君子可以

网友D:
见过行李箱上的机械密码锁吗?

网友E:
这样的密码锁不安全,只要时间够,还是挺容易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密码锁不安全,只要时间够,还是挺容易破解的。

据说只要时间够没有打不开的锁,锁芯的等级就是按照非正常开锁用时来划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密码锁不安全,只要时间够,还是挺容易破解的。

这种锁密码可以设到11位,穷举法是不可能的。但毕竟是机械,懂行的可以听出那几个数字按钮是设置成密码的。可以缩短排列组合的时间。但我想只要设置到5位,一般人就没耐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行李箱上的机械密码锁吗?

类似。不过这个可以到1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舌和锁体是两个部分。

我的意思,锁舌至少要平头才安全,但是纯机械平头锁,开门无所谓,关门不方便。这方面确实是电子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然万一赶上失去动力的7700,连门都开不开岂不搞死啊。。

7700似乎是机械故障代码吧。如果具体是指失去动力,那特么你全电动也白搭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