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驴铅酸电池用塑料袋包着有风险吗?

楼主(2024-02-21):
电池盒不太密封,两边缝隙超大。。  有泥浆冲上来。看到有些电极腐蚀了。

用塑料袋包裹着,干净一点。不至于发热起火吧?

网友:
理的才会炸

网友:
铅酸溅点水没屁事吧...

-------------------

网友:
铅酸电瓶记得都是防水外壳

网友A:
铅酸的哪来的什么起火危险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时有气体放出,别密封的太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的哪来的什么起火危险

我的就起火了,烧了另外2辆电瓶车(外壳变形,不影响使用),一个车棚,公司的,还好没让我赔钱,请大家搓了一顿

网友:
密封处理得好就没事。

网友:
一般是不会的,只要不短路

网友:
感觉包着没用,

网友:
多此一举,但可以防脏。

网友:
铅酸溅点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你这是要把电池憋死啊,厂家的设计都被你玩坏了

网友:
不会的,现在都是免维护电瓶

网友:
参考一下大卡车 他们的电瓶都裸露在大气中 被泥浆包的严严实实

网友:
脏了就用水洗一下啊,不用包起来的

网友:
只要不在水里泡着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起火了,烧了另外2辆电瓶车(外壳变形,不影响使用),一个车棚,公司的,还好没让我赔钱,请大家 ...

短路着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