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充电后突然不开机了、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

楼主(2024-02-21):
很久没发贴了,因为每逢寒假暑假都要从惠州回广安家乡,今日接修邻居一台苹果8P,说充着电用突然就不开机了,用数字稳压电源测试大电流

拆下屏幕,电池是被邻居的弟弟换过的,电池胶胡乱贴上的,仔细看电池上下方的图吧

再次上电,确认下大电流仍存在

拆下主板,正反面拍个照

此机半年前曾进过水,主板上的防水标变红了,当时屏幕损坏了换了组装屏,因主板功能正常(未拆主板进行全面检查),现在拆下后发现板头处有轻微腐蚀后的电解质,用刷子刷干净了未拍照

测试主供电网络已短路

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主板,发现靠近WIFI芯片处一颗大电容异常

抠掉此异常的电容

万用表测试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主供电网络滤波电容很多,此颗电容暂不用补回

单板上电已不大电流了

上电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可进入系统了

邻居反馈说之前一段时间电池一直是充不满,到97%98%就上不去了,实测确实如此

她弟弟又网购了一个同品牌的电池,带过来说修好后要换上,拆下原来的诺希电池,后壳上的无线充线圈表面略显糟糕

装上他们新购的电池,马达上的胶撕掉后再用530清洁剂擦拭残胶后马达外观也不好看了

新电池换上后电池健康度100%

充到2:00钟满了,完美修复不开机、充不满之问题

END

网友A:
诺希电池质量好吗?

网友:
现在的贴片电子元件质量参差不齐,损坏率高!

网友B:
好像苹果手机电容短路很常见啊

网友C:
请教个问题。这些好多电容都是并联的话,怎么能判断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啊

网友:
这么细致的东西,修起来真不容易。

网友:
能准确找出短路电容并更换它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苹果手机电容短路很常见啊

这就是计划性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这些好多电容都是并联的话,怎么能判断是哪个电容短路了啊 ...

1. 看外观异常

2. 强行通电,用红外线相机找出异常发热的那个

网友D:
听说好几起苹果供电电路电容故障的事情了

网友:
太历害了,工具也齐!!

网友:
真正的修手机专家!

网友:
楼主手艺可以

网友:
没有电子显微镜干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主板,换充电板。。。。能精确到器件维修,历害了。。。。。。

网友:
苹果主板大电流的很多!

网友:
大电流处理比较简单。 电池爱思能通过才算完美。这样勉强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希电池质量好吗?

质量一般吧,没有用多久就充不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希电池质量好吗?

比杂牌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好几起苹果供电电路电容故障的事情了

同网络上太多太多电容了,坏一个很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