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帮忙推荐个亮机显卡要有HDMI

楼主(2024-02-21):
自己淘的电脑三件套,想用HDMI连接到电视上给小孩看视频,CPU是I54690,主板是技嘉的B85-HD3-A,板上有HDMI接口,用HDMI连接后,经常出现电视找不到信号的问题,例如这次正常,下次使用就找不到信号,然后更新驱动什么的又正常,下次开机又不行(接笔记本一直正常)(发现电脑开机时,电视还会显示一下电脑BIOS LOG画面,然后就一直找不到信号了,有网友建议的电视电脑的先后开机顺序都试过了没用)。
本来怀疑是主板HDMI接口接触不良,后来想想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因为线材插上后就没动过,接口也挺紧,并且电脑开机时,电视会显示BIOS LOG,说明连接是正常的。
为了解决问题,花2块钱买了一个DVI转HDMI,插在主板的DVI上,结果电视还是没信号,问商家,说不支持。

想过买个VGA一分为二VGA+HDMI,但挺麻烦,还要音频线。价格也不便宜。
还是弄个HDMI亮机卡算了。请大家推荐个,芯片起码要比核显4600要好,价格30以内吧。

网友:
我的也是用笔记本接电视正常,用台式机出问题  后来换了根线好了  可想不通

网友:
30以内,还要比核显4600好,这个真不好找。可以在咸鱼上找找GT240看看

网友:
搞个H81主板比换个显卡好,还节能

网友:
改一下分辨率,刷新率试试。

网友:
最好加钱上GT730
30只能GT210

网友A:
是不是电视机和电脑的分辨率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gf119系列都行

网友:
积分商城里老范有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7450-1-1.html

网友B:
把电脑分辨率调到跟电视机物理分辨率一致,刷新率调到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分辨率调到跟电视机物理分辨率一致,刷新率调到60Hz。

试过,我的是42寸电视,找不到信号时屏幕也会提示分辨率好像是1920*1080,电脑最高分辨率只有1280*1024.试过将分辨率调低,刷新率调到60,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视机和电脑的分辨率不一致造成的

电视的调不了。是1920*1080
电脑的分辨率最高只有1280*1024.这个分辨率如果想调高,是否只有换个更好的显卡?查询HD GRAPHICS 4600最大支持4096 x 2304 @ 24Hz,应该没问题,那么最高1280*1024可能是受到显示器的限制,我的显示器是十几年前的17寸显示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电脑现在最高分辨率只有1280*1024,电视分辨率是1920*1080.所以可能是分辨率导致的问题。
但是我查CPU资料,核显4600支持最高分辨率是VGA是1920*1200@60HZ,HDMI是4096x2304@24Hz。
所以可能是显示器的限制,我的显示器是十几年前的17寸方形显示器。
假设换个大点的显示器,例如22寸的,可能就能将电脑设置到1920*1080,电脑电视的分辨率就一样了。问题就解决了。
不知是否如此。现在手里没多余显示器没法测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显卡7850 2G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官网下载的驱动,以及最新版本的驱动都装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电脑现在最高分辨率只有1280*1024,电视分辨率是1920*1080.所以可能是分辨率导致的问题。
...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是分辨率的问题。
虽然没有显示器可以测试,
但我用笔记本连接一直正常,查看笔记本分辨率,正是1920*1080.因此我觉得如果台式机换了能支持1920*1080分辨率的显示器,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我有好几张这种亮机卡,你要不要啊

网友:
黄鱼30以内包邮的亮机卡很多的

网友:
都说要亮机卡了,怎么又要求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