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HG-2091 PH计,无法显示准确的PH值,拆了看看结构。

楼主(2024-02-21):
PHG-2091 PH计,无法显示准确的PH值,拆了看看结构。

网友:
PHG-2091型 PH/ORP在线分析仪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台毫伏计

网友A:
测量正确与否与电极及校正关系也很大。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道啥原理,不好修吧

网友:
电路看着没事。主要是探头麻烦,到寿命得换新的。

网友:
很少看到有产品上用STC单片机。

网友B:
看似挺复杂,这个东西需要校准。

网友:
看着还行,不过没用过,一直用PH试纸。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正确与否与电极及校正关系也很大。

通过替换法确认电极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挺复杂,这个东西需要校准。

一段时间得清理电极,用标液标定就行。

网友C: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感觉比试纸要高大上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感觉比试纸要高大上好多。

实际上准确度不高!还是试纸靠谱。

网友:
PH计就pH探头是消耗品了。

网友:
用标液标定一下,标定不过一般是电极问题,话说PH还是托利多的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准不准?

楼主:
就这个牌子的话 不太准确!

网友:
做工不错,这种东西应该定期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准确度不高!还是试纸靠谱。

这种是在线PH,PH试纸再准确也无没有;
另外,拆的是控制器,真正测量的是PH电极头,准不准得看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