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西数2T移动硬盘

楼主(2024-02-21):
地摊5元钱收了一个西数的2T移动硬盘,摊主当是充电宝卖给我了,应该是坏的了,不坏别人也不会扔,但找不到线来试,想在地摊上找条硬盘线,半年多也碰不到一条,硬盘如果坏了,自己也整修不了了吧?看一下做工还真不错的。

网友:
可以在电路板上找SATA点出来接电脑的。西数这个一体盘有时候USB认不出来

网友:
普通安卓线就能用  不过是2.0速度

网友:
只要不是硬摔的还是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移动硬盘都是一个转接加个笔记本硬盘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的SATA接口硬盘,没有办法直接接电脑的SATA接口。既然是坏的应该没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
这种去过废品站的移动硬盘 就算通电有反应 估计也一大堆坏块了 都是直接扔的 早磕坏了

网友:
移动硬盘,可能会供电不足,造成无法别等,,5V0.75A,,,USB2.0一般是5V0.5A输出。。不过到地,,都是摔摔碰碰

网友:
找根老式安卓接口也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
普通手机的MICRO线应该能用,就是速度是2.0的,试下好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线很多都是通用的,我的东芝也是这样的。其实用普通的micro还是mini USB线就可以试下,只不过速度慢点,那个扁口的一侧就是这种普通接口。

网友:
是一体移动硬盘,如硬盘坏了就没一点用了,如分体的,至少还能当硬盘盒用!

网友:
坏的概率高

网友:
大概率坏了,买来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移动硬盘都是一个转接加个笔记本硬盘

两种都有,我有个东芝,买回来时是这种一体的,后来送过保修,售后回来的就变成分体了

网友:
这盘我也有一个,存电影用的,不一定坏了。

找个粗壮点的以前的手机数据线,插上就能用,USB2.0而已。

网友:
先外接充电器试试,不行的话拆开电路板,把几个触点清洁一下。还不行,我就没招了。

网友:
手上一个同型号同大小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
我有一个西数1T移动硬盘,在使用中

网友:
这个接口是USB3.0的,但是WD把它直接做在了硬盘的主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