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7480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4-02-21):
买了有6年左右的DELL笔记本,因为疫情过了,有段时间没用了,拿出来一看,开了个大口子,拆看一个电池为知道为何肚子给搞大了

看标识用的是3.8V电芯两串两并组成了7.6V 7500ma 总共60Wh

电芯上没有看到有显示品牌规格型号

网友:
四胞胎,谁干的?

网友:
看到了,它很生气!

网友:
针刺放气压平贴胶充电一气呵成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换过这种软包电池,会不会被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换过这种软包电池,会不会被锁?

这种只能买原装的啊,换上就行了,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
好大的电池啊

网友:
4胞胎怀孕,太壮观啦。

网友:
鼓包这么厉害,笔记本还好算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能买原装的啊,换上就行了,会自动识别的

无所谓吧,京东都有三方兼容电池一样用还给质保。

网友:
换下的电不也  不改个充电宝 感觉对不住

网友:
真不如18650!软包就爱鼓

网友:
设计个排气孔就方便了

网友:
DELL的 鼓包的太多了,  ThinkPad的就没有见过鼓包的。最多就是容量不够了,

网友:
用针刺开 再补起来 还可以用的

网友:
手里刚好有2个pad,比较老,电池都鼓的把pad撑开了

网友:
4房都怀上了,少见~

网友:
狗东买块原装电池换上就行了,我都换过2次了

网友:
软包电池好像长期缺电会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