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往固态移动硬盘拷贝大文件,为何传输速度起伏大?

楼主(2024-02-21):
传输速度忽上忽下,快的时候有48.8MB每秒,
慢的时候不到4MB每秒
为何速度的起伏这么大呢?和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
文件大小问题,,大文件读写快些,,,,移动硬盘要确保不存在供电问题

网友:
文件大小问题,,大文件读写快些,小文件读写慢些,,造成曲线正常

网友:
你把文件压缩了再试试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tlc大波浪吗,跟硬盘有关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和缓存太小了有关

网友:
这波动 ,这速度。。。。。。。。。。。。。。

网友:
跟您用的盘有关,俗称大波浪

网友:
我之前京东买了个海康威视的U盘,典型的大波浪。

网友:
和文件的大小数量和硬盘的缓存多少有关。

网友:
硬盘不好,缓存太低

网友:
小文件也试有大有小的,

大一点的就快,小一点的就慢。

你可以试试电影视频等大文件,才能体现固态的正常水平。

你这速度基本都跟机械盘差不多了。

网友:
小文件或是硬盘缓存都有关系

网友:
文件大小会影响速度,缓存大小也会

网友:
零碎的小文件起伏就大,颗粒有关,MLC拷大文件基本一条直线

网友:
我觉得也是文件的大小及连续性的问题,当然,如果更大的文件拷贝,有缓存的固态肯定要好很多

网友:
SLC缓存?大波浪

网友:
硬盘问题,6个G的文件用不到缓存吧?

网友:
TLC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