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赛博烟花!!!

楼主(2024-02-21):
过年期间“燃放”的一个电子烟花,这个烟花放在家里3年了,内置的是4节镍镉电池,都漏液了,第一次放只有声音,不爆纸花,临时接了一个电池组才“燃放”成功

这是“燃放”完成后拍摄的

原理:电路板控制12组压缩空气气罐,从而依次爆开里面的纸花,同时还伴随着“咻——”的声音

这是拆出的电路板,这款电路板还预留了接口,能用在16响上面,只要补齐三极管和接口就可以了

各芯片功能已标出,如有误还请指正

放一个“燃放”的视频

End!!!

祝各位坛友龍年大吉,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网友A:
这个自己加气、剪些彩纸碎放入应该可以重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加气、剪些彩纸碎放入应该可以重复利用

应该加不了,那个气罐是一次性的

网友B:
高级货?一次性的?

网友:
没玩过这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一次性的?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第一次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加不了,那个气罐是一次性的

能不能改成外接气源(空压机)使用?

网友:
这个叫烟花?清明烧报纸吧

网友:
气罐8成是一次性的
视频上看着喷出来的烟花,跟尿不尽一样了

网友:
这个红色圆的是高音喇叭吧。

网友:
“逗你玩”版“糊弄鬼”烟花!谁买谁上当系列!

网友:
卤煮这个是高级货,我们公司都是那种电子鞭炮,只有声光,不过是插电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搞个大的高压气瓶,改造下可以实现长时间连续放

网友:
抖音上面见过,白天看不到灯光,晚上看不见彩带。唯一有点,安全

网友:
这个气罐怎么能密封这么久,用什么开关做到突然释放

网友:
音像俱有,不错

网友:
电子烟花还挺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加气、剪些彩纸碎放入应该可以重复利用

啥都不加,听个响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