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最近比较火的黑豹X2机器

楼主(2024-02-21):
首先是机器外观,机器带一根天线和一个12V2A的电源,还贴心的带了一个取卡针,用来方便你按复位键。

把背面右侧两个脚垫撕开,扭下下面的两颗螺丝就可以了。其它的都是卡扣。这是拆开后的背面。扭下3颗小螺丝就可以把板子从外壳取下来了。左下角两颗扁头螺丝是固定模块铜柱的,一般取板子正面的螺丝。但是正面螺丝太紧取不下来,后面也是取的这两颗螺丝。

这是正面的整体,可以看到接口包括复位按键、电源、网口、USB、TF卡座

SOC是一颗RK3566

内存是4G,没错右上角还有标明

闪存是32G

无线WIFI加蓝牙,支持802.11b/g/n协议以及BT4.2,可以达到72.2Mbps的速度

千兆有线网卡

SX1302无线LoRa网关模块,而且它的背面还有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模块底下有部分屏蔽罩盖住的

机器还自带一张64G的内存卡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机器给人一种性价比比较高但很可惜的感觉。
性价比高是因为同配置下价格稍低;
可惜的是没有HDMI接口,这样一来玩法就会少一些。
也不知道这个机器是用在哪里的,如果这个机器是有HDMI接口的话,那么它的价格至少还能翻一倍。

网友:
Helium矿机(矿渣)

Helium挖矿是什么?
最先,要了解Helium挖矿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们的企业,也就是成立于2013年的HeliumSystemsInc.,其公司的关键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物联网(IOT)市场传输数据的问题,

因而,期望能够建立起世界第一个点到点的无线网络,也就是全员网络(People'sNetwork),借此通过低能量消耗的物联网设备,让网络间的数据传送,能够更安全,并且更为经济实惠。

简单来讲,Helium公司融合区块链的技术和实时热点的概念,来建立一个能够尽量能够覆盖全世界的无线网络系统,而通过Helium公司的挖矿设备和提供热点网络覆盖的方式,来进行挖矿时,也就会获得相对应的挖矿奖赏,便是刚刚提到的Helium加密贷币(简称HNT)。

做为新式区块链激励制度的新经济模型网络。Helium网络挖矿具备以下几个优点:

1、HNT挖矿设备轻巧,对环境要求较低,搭建网络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在家中、办公室即可打开挖矿。

2、因为使用了创新的工作量证明模型PoC,Helium热点给您周边上百万应用LongFi的设备提供无线网络覆盖,矿工从而得到获得HNT奖赏。

3、因为Helium热点精巧轻巧,类似家用路由器,因而能耗极低,节省网络矿工成本。

4、几乎无后续设备维护成本。

5、操作简单,只要认可的矿机同步位置区块后即可十分方便的加入网络开展挖矿。无需繁琐的矿机设定。

总的来说,相较于传统BTC挖矿的高成本及繁琐的维护阶段,Helium网络挖矿的优势十分明显。

B站介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469e1964d2e1d8e405

网友:
配置看着不 错

网友:
看起来做工和选料还是比较扎实

网友:
装个转接器也许能用?

网友:
做工和选料还是比较扎实

网友:
真没看出用在什么地方?有网线,有wifi,路由器?

网友:
矿机矿机矿机

网友:
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是啥  咋就火了呢

楼主:
有HDMI的话还能做电视盒子,没有的话就只能做服务器了,功耗也不高

网友(2024-04-08):
可惜minipcie接口是个残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