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芯片外挂电流环的一点实验和疑惑

楼主(2024-02-21):
前段时间在学校学习(摸鱼)的时候,设计了一个12v升20v的电源,这个电源效率最高97%,最大功率达到了170w,可以说是相当强悍
       而最近,刚好又有对可恒流升压电路的需要,但是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是异步整流,效率低发热大,也没有找到自带恒流的同步升压控制器,因此,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自己在源电路的基础上外挂一个电流环实现恒流?
       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实物图如左,原理图如右

      虽然可以成功实现恒流,但是这样未免太简陋了一些,因此我就稍加修改,改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这次换了更好一点的运放,还加了单片机和继电器可以控制输出(后面还加了电流采样和oled),但是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就是在恒流输出的时候上面的电容会啸叫,并且随着负载电阻变小,输出电压降低,啸叫会更加明显,环路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况。本人还在高二,运放电路设计和调试的知识和经验匮乏,希望有大佬能够帮忙讲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
有经验的大神们赶紧出来帮忙解答下。愿意钻研的孩子,必须鼓励和支持!

网友:
大神快出来帮帮孩子

网友A:
这么小的模块居然有170W的功率,还97%的效率?

网友:
高二能搞这,不赖

网友:
有前途的孩子,还是先好好学好功课,打好基础,报考自己喜欢的专业一定能成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模块居然有170W的功率,还97%的效率?

在60w的情况下有97%的效率,因为可调电源只有5A的输出,再高就测不了了,170w是用12v开关电源做输入电源,所以不知道输入功率多少,算不了效率。170w输出的话,需要一个小风扇散热,表面温度在65度附近

网友:
高二就这么厉害,前途不可限量啊

网友B:
可能是轻载进入定宽降频模式或电流比较环路频响使开关频率落入人耳听阈范围,降低C2试试?瞎蒙的

网友:
立个flag,观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轻载进入定宽降频模式或电流比较环路频响使开关频率落入人耳听阈范围,降低C2试试?瞎蒙的 ...

对的,调整c2确实可以起到作用,调整到10nF差不多可以取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仍然有啸叫,我在想是不是电路图哪里有缺陷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效率最高97%,最大功率达到了170w厉害
能分享电路仿制吗

网友(2024-04-23):
有专门的取样IC,INA210系列了解一下,还有INA181系列。

网友(2024-06-04):
有前途,高二就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