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海韵代工的安钛克hcg-400电源 做工不错

楼主(2024-02-21):
早期的安钛克hcg-400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大电感,双滚珠轴承风扇,交流输入前加装了保护板(猜测应该是为了防浪涌,雷击,过压),smq 420v 270uf黑金刚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牌子的电源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
用料很不错啊

网友:
细节很好,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ADDA的风扇确实不错,装上继续用

网友:
安钛克质量一直都不错

网友A:
说实话,海韵是以堆料见长的厂家,一套SS12方案可以做好多年
图片画圈的是虚焊。
早年的PCB走锡都是一坨一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海韵是以堆料见长的厂家,一套SS12方案可以做好多年
图片画圈的是虚焊。
早年的PCB走锡都是一坨一 ...

感谢,我一会去加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海韵是以堆料见长的厂家,一套SS12方案可以做好多年
图片画圈的是虚焊。
早年的PCB走锡都是一坨一 ...

后来仔细检查了 是拍照反光的问题 没有虚焊

网友B:
安钛克质量不错的,海韵代工基本算顶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钛克质量不错的,海韵代工基本算顶级了

要买铜牌以上的型号,低端的VP系列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