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器使用过后的滤芯如何处理

楼主(2024-02-21):
净水器,前段时间刚更换下来了一整套RO加其他俩个滤芯,不知道如何处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就是普通垃圾啊

网友:
我家的净水器,换下来的滤芯,直接放到垃圾桶里去了。难道还会有再利用的价值吗?

网友:
剥开擦桌子

网友:
没什么价值了,扔之

网友:
用过即是垃圾,扔万吧。

网友:
首先标签拿东西破坏下。。。然后密封圈之类我喜欢收藏。。。
丢普通垃圾就行了。。。
如果是贵的可以把接口也破坏一下。。。

网友:
直接放到垃圾桶里去了

网友:
塑料可以卖钱钱

网友:
直接放到垃圾桶里

网友:
直接丢到垃圾桶

网友:
更换下来的滤芯没有再利用价值。属于生活垃圾。

网友:
拆开看啥原理,还有上面的密封圈拆下来保存,可以当备件

网友:
肯定是扔掉啊,还能嘻嘻在用?

网友:
用完就扔啊

网友:
换下来就是垃圾了,拆不出金子的

网友A:
用斜口钳剪坏外壳,再扔,发现淘宝有以旧充新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斜口钳剪坏外壳,再扔,发现淘宝有以旧充新卖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下次也处理一下再扔。

网友:
滤芯内部有点类似于陶瓷,只是过滤杂质后变黄了,能不能拿白醋泡上一段时间,洗干净了继续用,一个滤芯也不便宜呀

楼主:
昨天刚拆一个,大家帮看下污染严重吗?复合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