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突然颜色不正常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2-21):
论坛买的TCL的,好几年了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是冰箱压缩机运行会黑屏一下,最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拆机把屏的排线重新插拔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查看一下屏的排线。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很可能排线氧化

网友:
换根输入线试试

网友:
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吧,先看看。

网友:
哈哈,都说是屏线问题,那么以前压缩机一哆嗦为什么会黑一下子?屏线还受惊了?

网友:
根据网友的建议逐一试探

网友:
冰箱启动都会受影响,感觉你家电线哪儿松动了。可能电压太低,拼装机的开关电源又不给力。

网友:
恭喜LZ,有换新电视的理由了

网友:
查看一下屏的排线。

网友:
压缩机引起电视变色?这有点神奇,要是靠得近倒是有可能想前面大家说的排线接触不良。要是两个东西离得远就很难理解了。我2009年结婚的时候买过一台长虹40寸电视,看了没3年就经常变成花狸呼哨的颜色,问题是时有时无,对此保修的人也很无奈,后来有段时间没用到就没管它,后面隔了几年又要用这台电视,结果是每次开机前面5分钟画面就像是照片底片,然后就正常了。最后实在忍耐不了,拆了,拔插屏幕和主板的排线后正常了年把,后面又陆陆续续出现那个光怪陆离的画面,最后从自己汽车发动机搞了一些机油,抹在排线上,然后用到现在

网友:
同样的故障修过,把板换了都修不好。真的不知道那里出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缺色?

网友:
是不是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