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台富格冲击钻

楼主(2024-02-21):
这是继上个帖子的后续。

从老爸那里取来的冲击钻,当时老爸说试一下好不好用,我插电试了一下,能转,就是同心度不是很好,就带回来了。
装上钻头后,一钻孔,钻头不转,但是电机在里面转。拆机看看,比较简单,一共没几个零件,本来想着可能是齿轮磨损了,结果拆开看齿轮是好的,是齿轮处的一个卡珠缺失了(这里还有点小插曲,因为以前没拆过这种,不知道这里有卡珠,看到齿轮正常,就又装起来了,结果故障依旧,再次拆开琢磨了一会,才想明白这里应该有个卡珠)。卡尺量了一下,应该是4mm的卡珠,手头没有,于是拆了一个轴承,结果拆除的钢柱是5mm的,上砂轮机大概磨了磨,能够放进去卡住即可。装机,因为拆的时候把齿轮箱的黄油全部清理了,只能找风扇的油脂代替一下凑合用了,也不知行不行。试机正常。最后,拆机过程损坏螺丝起子一把。

网友:
富格的电动工具价 格不 贵

网友A:
那钢珠磨成那个样子,用不了多少电钻就完全报废了,就可以买新的了。,话说买几十个4mm的钢珠也就几块钱的事。

网友:
还好不要巴铁古法增材

网友B:
冲击钻的冲击结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钻的冲击结构呢

二级减速的手电钻而已。

网友:
蓝色高温油脂可以用沒问题。

网友:
看结构不像是冲击钻,电钻的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
富格的电动工具价 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钢珠磨成那个样子,用不了多少电钻就完全报废了,就可以买新的了。,话说买几十个4mm的钢珠也就几 ...

为啥?不是只要能卡住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钻的冲击结构呢

夹头后面有个旋钮,旋出来就没有冲击,旋进去就有。

网友:
富格,比较便宜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只要能卡住就行吗

哦,是我没看清楚,我还以为是那种滑动的,这种卡的就随便都行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学到了

网友C:
杂牌的手电钻几年后连壳子都酥了。

网友D:
钢珠也能磨,太有才了。

网友:
自己磨钢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杂牌的手电钻几年后连壳子都酥了。

这个壳子还挺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珠也能磨,太有才了。

钢珠只是随便磨了,最后也不是圆的,只是能塞进去卡住。

网友:
电钻修好了,工具搞坏了,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