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夏普XL-2088组合音响的皮带规格和不读盘问题

楼主(2024-02-21):
我有一台网购的夏普XL-2088组合小音响,拿来卡带和CD就有问题。

CD:点了出仓键能弹起来,但光盘干脆不动。
卡座:能动,放入磁带有卡卡声,打开是一个皮带化了。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条皮带。
1:开门的自动伸缩皮带。
2:CD的出仓皮带。
剩下2条是磁带的,由于已经化了,不知规格,哪位大神知道的话,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同样的玩意儿,同样的毛病,做备用电脑音箱还不错

网友:
把机子带到电子配件店去找到合适尺寸的皮带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用线绳测量下预留伸缩量

楼主:
我用线绳紧紧的测出长度了,我听说还要减去多长的距离,但我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玩意儿,同样的毛病,做备用电脑音箱还不错

这个机器拆机超级麻烦

网友:
就好上传拆出来的图片,毕竟这里是拆客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