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0D电压档不正常求助

楼主(2024-02-21):
这破表,读数很快,其他档位都正常,就是电压档不正常,两个可调电位器阻值增大,测量电压低,更换后测量电压高,工作电流1.6mA左右,
背面的两个可调电容是干嘛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不懂帮顶,懂的大神来吧

网友:
找论坛小姐姐rose问下看看吧,

网友:
返厂校准啊,出个邮费的事

网友:
寄给“我是不会修”大神练手,顺便分享一下,双赢,哈哈

楼主:
研究了一个电路图,两个电位器没问题!最上面的是2K的换成500欧的了!!!中间的那个5K的也换成200欧的了
真正的问题是C1电容漏液容量增大ESR值几K!!!换了电容那两颗电容没换回去所以故障依旧!刚才把电位器换回去校准了一下好了!上面的电位器是调直流电压,中间的是调交流电压!
那两颗可调电容不知道是干啥的

楼主:
电路图可调电位器VR1 2K  VR2 5K   最初想着校准电位器应该不会有1K多的吧,就把它们拆了扔垃圾桶里了,换了500欧和200欧的,还是电压档不正常,后来就发现C1 的10uF电容有漏液痕迹拆了用电桥测一下ESR值几K 容量变大,换了之后还是电压不正常,就来求助坛友了下午没事的时候就找出电路图看了两个可调电位器2K和5k恍然大悟呀换回去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可调电位器VR1 2K  VR2 5K   最初想着校准电位器应该不会有1K多的吧,就把它们拆了扔垃圾桶里了,换 ...

你牛逼,又学会了一招。电解电容就是手持表的定时炸弹,在这边零下十几度环境用,数据到处跳,只是参照差不多就行,什么精度见鬼去。所以喜欢用UT191T,我发现那玩意还能撑,像UT18B直接不显示

楼主:
我这里目前零下几度,昨天下了点雪,感觉还很欧凯 修好它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属巧合

楼主:
频率HZ档旁边的RPM是什么功能呀?还有主板后面的两个可调电容是干嘛的呀?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