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罗技M215鼠标

楼主(2024-02-21):
这鼠标是一位朋友送的,坏的,放电池进去指标灯不亮,也不能动,不会修,所以拆出来给大家看看,放家里当备件。

底部

底部

拆开电池盖,有接收器收纳地方

拆开电池盖,有接收器收纳地方

光栅编码器,不知说对不

光栅编码器,不知说对不

主板背部芯片

主板背部芯片

滚轮固定在上盖上

滚轮固定在上盖上

接收器参数

接收器参数

网友A:
你仔细看第一张图,开关在OFF,当然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第一张图,开关在OFF,当然没反映。

这个是知道的,拆出来后外面那个滑动开关掉了

网友:
修过了,通电应该可以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老的版本了,光电编码器,后来的都缩水成电位器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没有打开呀?!哈哈

网友B:
优联接收器老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联接收器老值钱了

老优联通用还是不错的。值钱就算了,现在新鼠标也不贵,谁愿意花钱单独买接收器

网友:
同款使用中......换过左右键和中建。

网友:
这是修好以后才拍的照吗?

网友:
这个鼠标好省电,精度也还可以,经典的办公鼠标。

网友:
逻辑在劣币驱逐游戏中,还是没能把持住。

网友C:
罗技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罗技g302,光栅滚轮感觉不是太灵,有时候滚两下动一下,不知道是没装驱动还是光栅就是这样

网友:
罗技的原厂微动不耐造,很多厂家都玩起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罗技以前的质量一般般而已左键微动过保不久即废),现在的质量就很一般啦。而且它的行货又贵,已经毫无性价比了。

网友:
那个大焊点,是别人维修焊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