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工匠马刀锯上大艺电池

楼主(2024-02-21):
工匠的锯,打黑来的,一直配不到合适的电池,买过一个百得的电池,电芯报废,用里面的保护板,可以用别的电池启动,闲来无事,捣鼓一下

网友A:
手上电动工具配不到电池的  全改成大艺A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电动工具配不到电池的  全改成大艺A3

这个和大艺a3的卡扣基本通用,就是机身插片短,够不到电池,下一步再加两个铜片做正负极

网友:
米沃奇的2625马刀不错,便宜力大不怎么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