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一个罗技办公鼠标做保健……

楼主(2024-02-21):
这是我家里用的一个鼠标,N年了,用的少,春节回去使用发现左键不灵,老毛病微动该退休了吧……拆开,发现还是光栅滚轮,现在少见的配件了。经过简单打理后微动恢复正常,很简单的保健维修……

网友:
可以可以  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A:
怎么保健的?用WD40神油喷吗?

网友B:
还是有线的,用的比较少了

网友C:
技术可以,以前罗技的鼠标换完微动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微动开关老化了,更换新的还能用几年!

网友:
耐操,还不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健的?用WD40神油喷吗?

手头没有神油,把微动弹片拆下来,清理银触点氧化层后抹一丢丢缝纫机油……清洁积尘后复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线的,用的比较少了

简单办公用,有线比无线的耐用、省心,台机我一直都是用有线老鼠,笔记本才用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可以,以前罗技的鼠标换完微动感觉还可以

其实我手头有备用的好微动,不想用在这个大路货上,懒得动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办公用,有线比无线的耐用、省心,台机我一直都是用有线老鼠,笔记本才用无线的 ...

换根好线,,,有线似无线

网友:
有线比无线的耐用

网友:
看不出是不是正品

网友:
还能再战几年呀!

网友:
我的M85,10年多了,还没没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很老的型号

网友:
这鼠标dpi差了点,在大屏下有卡顿感

网友:
经典的M90鼠标,如果没标M90,就是套装中的鼠标。微动又击,换微动就好了。

网友:
微动故障是通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光栅滚轮噪音大,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