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圣邦微SGM3732 矽力杰SY7201改的LED恒流电源

楼主(2024-02-21):
很便宜,效果很好,自己可以设定恒流电流

楼主:
以前改过,有经验了,把不需要的电感,输出电容, FB反馈脚电阻2个,电容一个,  LED灯的电阻和LED  都拆了。

换个10-22UH的电感,尺寸不要大。。。否则难焊,

输出电容0.47-1UF。

采样电阻,1-10欧。。。10欧的时候就是20MA。
完全可以用0805的电阻,发热很小的。

原来HX3001  0.9V电池升5V板  改成SGM3732锂电池升压38V LED恒流驱动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很简单的,就是用淘宝成品的0.9V升5V的模块,1.6元,,要绿板的,有SOT23-6脚芯片的。

网友:
这是合二为一再改造呢。

楼主:
很容易搞些LED恒流驱动的板子,用的也是好芯片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最近在修台灯,很多电路都是1节锂电池经电阻直驱单LED并联灯板,随电压下降,亮度也下降。
改了台灯后只保留开、关2档,灯板换成2串LED灯组,缺驱动,这个正合适。

网友:
资料很详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最近在修台灯,很多电路都是1节锂电池经电阻直驱单LED并联灯板,随电压下降,亮度也下降。
...

我自己做了一个单节锂电池驱动6串LED的小电路,很省电,

网友:
使用2串LED灯板,触摸控制,只有开关,没有调光,静态电流5uA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单节锂电池驱动6串LED的小电路,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