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太不可思议了,成本极致的欧普角磨机(OUPU H-100)

楼主(2024-02-21):
现在20多块钱就能买到角磨,太不可思议了,还包邮,这成本已经控制到极致了吧。前后双轴承,转子动平衡,金属齿轮,该有的都有。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价格怕不是一次性用品吧

网友:
能用我买过,家用没问题,别工地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劵后24块多,收货好评再反2块,实际到手22块多。

网友:
   倒闭  或者 瑕疵件组装  一般用用  ……

网友:
估计转速达不到

网友B:
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这工具安全第一

网友:
居然这么便宜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铜漆包线,如果是铜线值了。

网友:
凑合着用吧,还行。

网友:
转子看上去像是铝线

网友:
看转子和定子就知道了,纯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线?还是铝线?

别问,一定是铝线,如今那儿找铜线去?

网友:
要不要入手一个偶尔用用呢

网友:
转子竟然还做了动平衡,这个价位太难得了

网友:
能用我买过,家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