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抽油烟机换面板

楼主(2024-02-21):
不要奇怪这个面板...下面权当一个流水账故事吧~
老板的房子,厨房有个老抽油烟机,开始的时候抽烟效果极差,发现排烟管里面全是鸟毛树枝啥的,堵的死死的,敢情是久了没用,被鸟当作爱巢了...止逆阀片也被油污糊住了,打不开。
清理后效果好了,但是按键又不灵了,拆下面板上面的两个螺丝,卸下控制器,打开检查后确定是按键问题,要换...多多拍了按键,等到货...
但是没注意这钢化玻璃面板就是靠那两个螺丝固定的,玻璃下部卡在机器底部的一个槽内作支撑。年深日久,油污把面板粘在机器上了,但是卸了螺丝后,油污渐渐粘不住了,于是半夜忽听厨房传来一声巨响,似是重物坠地碎裂的声音,跑过去一看,玻璃面板不见了,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
总不能就这样赤身工作吧,况且控制器也没法固定啊。于是大致测量了一下尺寸和孔位,900*600*4mm,在多多上搜了一下3240环氧板,定制加工的话要108块钱,裸板只需78...
还是自己挖洞钻孔吧!
几天后按键和板子到了,发现按键帽比实际高了,只得用砂轮机磨短再焊上,OK,控制器没问题了。
在板子上画好孔位,用角磨机和电钻加工好,再装回去。控制器表面用包装膜覆一层再装上,防止油烟侵蚀。
就是上面这个样子了。
发现效果还可以,清洁也不是问题,就是样子有点那个,哈哈~

网友:
哈哈哈  楼主费劲了  能用就行   不讲究那么多

网友:
我以前一个抽油烟机,想在面板上打个孔栓根细绳,不知者无畏,用买电钻送的玻璃钻头就直接干,几秒钟后,砰的一声,玻璃面板碎成渣,被老婆说了好半天,后来找个广告牌那种塑料板用美工刀切割了个面板。

网友:
其实树脂板也不是不行

网友:
换玻璃好看

网友:
再也不怕面板摔碎了。

网友:
哈哈,不错,这种面板绝对耐用,属于用不坏系列

网友:
按上能用就行呀!

网友:
以为原装的呢

网友:
不如改个不锈钢的环氧板铲油会起皮

网友:
弄个不锈钢的也不贵啊

网友:
不如定制一块不锈钢板,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环氧板会寖油进去  找不锈钢手砂轮切一个吧  不锈钢虽然也沾油 但是可以随便铲

网友:
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板,容易污染。

网友:
这个清洗不易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用铝塑板便宜好加工。

网友:
不易清洗吧

网友:
手工不错,就是塑料板会粘油难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