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 DSP-100内部电池在哪呢?

楼主(2024-02-21):
FLUKE DSP-100网线测试仪开机显示内部数据电池电压低,但是拆机没看到电池在哪呢,因为电路板有卡扣,没拆彻底了
internal data storage battery voltage is low

internal data storage battery voltage is low

internal data storage battery voltage is low

拆开后盖6颗螺丝,里面这么多零件啊,貌似胶壳内部有喷金属涂层的

排线没拆了,如有人告知电池在哪里的话,可以拆开试试看。

经11楼提示,电池应在第三块板子上,把第二块板拆下来

第三块板上确实有一个2450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电池通过引脚焊在板上的

测量电池已经没电了,应该是寿命到了,这款产品至少开发出来有20年了吧,看第三块板上的@fluke 1995

塑胶确实是有喷漆金属,作为屏蔽,万用表有测电阻

喷金属涂层的工艺非常好,价格高也是必然的了。
2450电池暂时不换了,必竟这产品用得比较少。

网友A:
拿掉电路板应该就能看到了,可能是小的纽扣电池

网友:
内部元件排列整齐,强迫症患者福音。

网友:
高端大气,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找到电池没有?

网友:
这个可是高档货啊
流口水

网友:
问一下  “我是不会修” 大师。

网友:
在线路板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电路板应该就能看到了,可能是小的纽扣电池

不可能的哦

网友:
在右边那个很多IC的PCB的下一张PCB上. 是颗CR2450.  标称寿命5年 (主供电电池保持经常有电的话). 如果主供电电池经常被取出, 寿命还要缩短.

就像这样的 买不起

网友:
查了英文手册,如图,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在下面继续拆

网友:
2450的电池。。。。电池在电路板上面焊着。。。。

网友:
这个是高逼格的东西啊。

网友:
买不起系列

网友:
2拆机没看到电池在哪 是不是超级电容

网友:
电路板真规矩

网友:
fluke的东西那不是一般的好,价格也好的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