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能出字的螺丝刀:ANENG A3010

楼主(2024-02-21):
20多块钱,没忍住,还是下手了,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好像又有用。

网友A:
老电工一支电笔搞定所有难题

网友:
就是内阻低点,误差稍大点

网友:
有漏电就能排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工一支电笔搞定所有难题

老电工不用电笔,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电了

网友:
就是简单的便携玩用笔

网友:
测个通断什么的应该也还行

网友:
明白了,原来是有电笔功能,那20多有点贵了。

网友:
拆钟表螺丝把

网友:
比电笔好一点

网友:
就是个验电笔!

网友:
难道这不是电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电工不用电笔,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电了

老电工看都不看就知道有没有电。

网友B:
这玩意看起来像是测电笔,但上面又标明了“数显笔式万用表”,请楼主再对其详细功能进行一番评测看看。

网友:
电笔,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看起来像是测电笔,但上面又标明了“数显笔式万用表”,请楼主再对其详细功能进行一番评测看看。 ...

是万用表,4000字的,还能测电容。

网友:
包邮就是好价了,这体积的玩具表以前老想要的

网友:
感觉没有万用表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万用表,4000字的,还能测电容。

看功能挺多的,20也可以了,应该还带个表笔吧?

网友:
就是一个升级的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