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抽油机换机油

楼主(2024-02-21):
偶然拾到一个喷雾器水泵,接好几根管子,抽空,给老车换机油。搞完怕没抽净,架起来拧掉放油螺丝看看效果

楼主:
抽油视频传不了呢

网友:
抽的效果如何呢?

楼主:
还可以,现在好多店里都抽油机换了,不过我的这个太慢了

网友A:
这个泵不适合抽机油

网友B:
S6把?看着像,现在的方程豹,其实试验车就是S6,拉拉皮加个梁

网友:
似乎这个方法还不错,到时候也试下

网友:
店里都是抽油机换,抽的比放的都干净。

网友:
我也是用着这种12V隔膜泵,暖机抽油还好,5-10分钟抽完。不过得把握好时机,这个很重要
过来人经验,冷机抽的很慢,热机机油挂壁严重残留多,最佳就是充分热机后停放2-3小时再抽,温度和挂壁现象都比较合适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上次去店里保养也是抽油的,用的高压气体产生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6把?看着像,现在的方程豹,其实试验车就是S6,拉拉皮加个梁

比亚迪速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泵不适合抽机油

嗯嗯,太小了,泵也怕油腐蚀

网友:
机油粘稠度高 不适合隔膜泵

网友:
这样能把旧机油抽干净不?

网友:
机油尺的位置是不是最低的位置?

网友:
开上这个破有点难度

网友:
搞个净水机泵是不是更好

网友:
没说说抽的效果怎么样呢,放出来多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