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看看这个MOS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24-02-21):
1块8一个不包邮,是拆机管,表面看不出打磨过的痕迹,目测是正品?

网友A:
测一下gs极的导通电阻,与厂家的数据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gs极的导通电阻,与厂家的数据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内阻仪,测不了那么小的电阻。。。

网友:
外观分辨真假不容易

网友:
现在的造假工艺,外观已经没办法分辨了,只能通过测试才辨别,上次买了几个高电压的MOS管,1800V的额定电压,买了几家击穿电压都是1200V的,外观做工非常好,根本分辨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内阻仪,测不了那么小的电阻。。。

光看外表很难区分正假。40多块钱买一个内阻仪测一下吧,心里也放心。

网友:
上机能极限使用就是正品。

网友:
现在想买个真管子太难了

网友:
要么内阻仪测

要么砸开了看

网友:
先量栅极电容和样本对照

网友:
外表目测是真的

网友:
砸开一个看内部大小,哈哈,只能这样 了。

网友:
先装机试一下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反正不贵 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内阻仪,测不了那么小的电阻。。。

做点焊机还是买个内阻仪吧
组电池时也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