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这颗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GZ730

楼主(2024-02-21):
飞利浦空气炸锅的控制主板,芯片1、2脚短路了。

丝印是GZ730,淘宝搜索不到。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芯片。

网友:
上面那行才是型号!

网友A:
VIPER06L :https://docs.rs-online.com/ca7a/0900766b814b034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06L :https://docs.rs-online.com/ca7a/0900766b814b034d.pdf

谢谢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