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新款胜利VC921

楼主(2024-02-21):
看了论坛上拆机的VC921单片机芯片是DM1106,我手里的UT39E+和ZT-702S的DM1109感觉还行,对此芯片有好感,所以买了这个,到手后发现竟然改版了,我这个表是2023年出厂的,主板上是2021.3.24
芯片是DMM9701-BN9BE3 20230106,芯片上有拖锡的痕迹,不过看了下主板上痕迹应该不是返修机。
不过电阻档精度不错,跟39E+几乎一样,速度感觉比702S快1丝,直流电压与39E+比低0.002,测量电池4.120,39E+ 4.122,交流档高0.5。
液晶屏角度不佳,平视正看有一点糊,稍微一侧效果还行。
这DMM9701难道是DM1106的马甲,还是新的芯片,百度一下也没结果

网友A:
这个表还行,福禄克的一个小表测超过200uf的就会溢出,这个能测1000u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还行,福禄克的一个小表测超过200uf的就会溢出,这个能测1000u的电容
...

这表最高2000UF

网友B:
这表看着不错,多少米来着?

网友C:
楼主眼睛好的很,还能看出芯片上有拖锡的痕迹。

网友D:
小表不错,都是独立挡位,好评

网友:
能再多个ma档就好了,这样旋钮在两个OFF档都能合上盖了。

网友:
二十年前有过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看着不错,多少米来着?

拼嘻嘻上用券4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眼睛好的很,还能看出芯片上有拖锡的痕迹。

用放大镜一看就看见了,有松香和多余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表不错,都是独立挡位,好评

嗯除了没电流档,其他都不错,感觉还行,电阻档精度最满意

网友E:
竟然是硬芯的,不错啊
显示效果不佳,没背光,我就不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嘻嘻上用券45米

价格还行,就是宽90放上衣口袋有点压力,放裤袋应该没问题。另外旋钮必须拧到左边OFF位置才能盖上盖子,如果设计多一个档位,那么拧到右边刚好180度也能盖上盖子多好

网友F:
看起来板子还不错
外壳要能精致些就好了

网友:
品牌的卡片表不错

不是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竟然是硬芯的,不错啊
显示效果不佳,没背光,我就不买了

现在新版红色旋扭的有50%机率是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是硬芯的,不错啊
显示效果不佳,没背光,我就不买了

确实不佳,不过我没撕屏幕膜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还行,就是宽90放上衣口袋有点压力,放裤袋应该没问题。另外旋钮必须拧到左边OFF位置才能盖上盖子, ...

嗯必须关机才能合上盖子,这样也不错,免得浪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板子还不错
外壳要能精致些就好了

壳就是粗糙点还行,就是表笔蛋疼不好配啊总长不到10CM还细,焊接的全部不合适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芯,就为这点,给胜利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