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咨询:电热防冻带 故障

楼主(2024-02-21):
太阳能热水器 ,屋顶输水管,外敷电热防冻带(220V),再裹一层防冻软垫。

因上水故障(不停止),太阳能跑水。
(上水)修好后,防冻带通电一段时间(2~8分钟),电闸跳闸。
现在是,只要防冻带一插电,马上跳闸。

上屋顶大拆,太麻烦。
我猜是 输水管 和 防冻软垫 之间,存水了。

咨询:
不知这种情况危险否?
能否等待存水自然凉干,等待故障自动解除?
电热带这种材料,本身有没有加温上限?
推测故障点在哪里?电线与电热带接头,泡水?

网友:
上去就跳闸,漏电很厉害,要逐步排查的。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漏电还是短路跳闸,感觉是漏电

网友:
把电热带串接一个白炽灯接到空开上,不接漏保,短时间试试行不行。白炽灯功率尽量大点。接纯电阻丝的电炉子也行。空开只有超负荷或零火线短路才跳闸。

网友:
是不是存水漏电引起的,不检查谁也不知道,很多事只有试试才能确定。

网友:
防冻带漏电可能性极大

网友:
断电量电阻绝缘呗,如绝缘问题如楼上处理

网友:
估计得慢慢检查了,靠猜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加热带要拆下来看看,输水管防冻处理,其他地方不怕冻?

网友:
进水漏电了,过一个夏天看看水能不能干

网友:
抽空认真检查一下,毕竟安全无小事。

网友:
先把防冻带断电,分开排查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按第一种情况应该是漏电,第二种情况应该就是短路了。

网友:
水管如果是铝塑管的,加热时间长了容易熔化。

网友:
漏电加短路,没别的问题。

网友:
故障点就在伴热带的上端和下端…伴热带和电加热我都是用插头引出来改成手动了…传感器要经常检查的…水垢1-2年清理一次…我的差不多10年了…

网友:
好多事情不动手,猜真的很难

网友:
跳过漏保,零火线对调试试。
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都要测电流。

网友:
不过,建议取消防冻带。改成电磁阀断水。

网友:
我接过工业用电热带1米60W左右,太长了空开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