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用指甲盖能操作触摸屏吗?【有结论了】

楼主(2024-02-21):
按理说,电阻屏能,电容屏不行。

可我刚才试了下,室内相对湿度70%,气温18度,手指甲非常干的情况下,操作手机和家里所有触摸设备都没问题啊。

我手指带电的吗?戴丁腈手套玩手机不足为奇,我居然偶尔能戴着解指纹。

诸位有北方的吗,湿度低一些的,看看能否可以指甲盖触摸?

【结论】

感谢几位还真去试的。特别是北方低湿度的坛友。

但实际上,不是我开始判断的湿度相关。而是指甲盖厚度。坛友11651189说他厚度5mm(加藤鹰成精了?),那肯定不行。

同理如果用卫生纸裹手指,纸本身的三四层是很薄的,肉离屏幕极近,这时形成的电容介电常数,是可以通过高频电流的。

如果把卫生纸做2次对折,变成12-16层,就基本无法操作了。当然,湿的卫生纸多厚都可以,因为那是水在做电容极板。

坛友xljxlj说指甲尖儿不能,我因为修剪得极短,类似外科医生或者炊事班那种。现经排除,奏效时是指尖皮肤碰到了。

因为影响电容值,除了介电常数、两极距离之外,还和极板面积有关。接触面太小,电容值也小。改变屏幕下方电极的电压频率,也许可以实现指甲尖操作。但这毫无意义,此时手指反而不灵了。何况有的人指甲很长导致极板距离变大,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刚试了,湿度30,回复按钮指甲盖摸的。

网友B:
温度13,湿度53%,指甲2--5mm,不能操作手机。

网友C:
要看你是用的什么地方。。指甲也是导电的,你用指甲的面去触摸当然没问题,但是用指甲横截面去触摸就不行,面积太小电容太小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是用的什么地方。。指甲也是导电的,你用指甲的面去触摸当然没问题,但是用指甲横截面去触摸就不行, ...

刚刚试了,指甲尖儿,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13,湿度53%,指甲2--5mm,不能操作手机。

你绝缘性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湿度30,回复按钮指甲盖摸的。

多谢,英雄指甲略同。我主要想用指甲盖按各种密码,不会留下痕迹。

网友:
指甲尖不行,面的话应该是肉和屏幕的距离够小了

网友:
湿水棉签可以

网友D:
尖不可以,盖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指甲尖儿,可以的

指甲短可以,实际上是肉离屏幕也很近了增加了电容可以感应到,指甲长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甲短可以,实际上是肉离屏幕也很近了增加了电容可以感应到,指甲长的是不行的 ...

感谢指教,楼贴更新说明,我目前结论基本和您一样,对感应两字理解略有不同。

网友E:
OLED屏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OLED屏不可以

谁说的?我就是在OLED上操作的啊。

网友:
电阻屏,什么都可以用。

网友F:
试了,点击可以,拖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尖不可以,盖可以

是。看我楼贴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点击可以,拖动不行

没理由啊,既然能点击。可能太干,朝指甲盖哈几口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