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地摊低压照明灯板

楼主(2024-02-21):
假货宝买的,说是这种最大功率,36W,收到货,上电压电流表一测,15~16W之间,嫌不亮,感觉灯珠就没亮起来,联系商家,商家让退货 说有运费险,左右找不到运费险,商家愿补偿5元运费退货,我说不退了,好久没评价过了,好评如实评价吧!商家求情,哈哈,愿退5元,算了,都不容易,就确认收货不评价了!

从灯板看,24并3串,72颗2835灯珠

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流,发现2个250毫欧并联检测电流的电阻,找不来这种了,从笔记本电脑电池保护板上拆了两个一样的40毫欧串起来用,来了个立正姿势,原来的焊二机管上保存!

这样实测21~22瓦,主芯是2656C有点儿发热,也查不到它的资料,用十串42V正常,先这样用用再说!
谁知道它的资料,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缩水正常,用料一般

网友:
不是电压低寿命更长么?

===========

网友:
降功率使用寿命长,散热不行加功率死的更快

网友A:
卡尺量下铝基板厚度,太薄的就早点扔了,降功率也压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尺量下铝基板厚度,太薄的就早点扔了,降功率也压不住的

这年头,如果是铝基板都算比较良心了。

网友:
降低功率,牺牲亮度,增加寿命。

网友B:
要看懂楼主的说明还得回去找体育老师实习一下语文呀

网友:
电阻串联的有意思

网友:
地摊灯,畅放的,散热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懂楼主的说明还得回去找体育老师实习一下语文呀

手机编辑,能减就减!哈哈哈哈

网友:
旁边2颗R250当S3M整流二极管散热片少见。楼主想要满功率,可以改绿颜色R040接法,改好后注意散热。

网友:
降流减热,明智

网友:
散热不行,一定会炸。。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阻立的正~

网友:
这种芯片跟电动车LED大灯的恒流驱动芯片差不多,一般最大输出也就3A,但发热比较大。可以自己跑一下电路,不复杂。

网友:
那个垃圾高压电解电容预估10UF都没有,亏你改20瓦,不怕炸吗哈哈

网友C:
这种灯就算是铝基板都不耐用了,灯珠质量很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量下铝基板厚度,太薄的就早点扔了,降功率也压不住的

卡了一下,0.6m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就算是铝基板都不耐用了,灯珠质量很一般了。

我还有半盘5030呢,烧光全改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