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 毫安档烧坏误差大尝试维修

楼主(2024-02-22):
单位有一块福禄克15B+的毫安档损坏很久了,一开始一直以为是保险管烧断了,最近买了一个国产保险管换上后

发现毫安档还是有问题,测量电流只有实际电流的十分之一

刚开始还以为是国产保险管有问题,跟卖家掰扯半天,后来跟另外一台17B+对比毫安档电阻发现正常是8kΩ左右的电阻,而这台15B+只有几Ω

经过网上查找别人的维修案例,对比好的17B+,发现是15B+毫安档上的整流桥和其中一个二极管击穿,应该是跟保险管一起被短路烧坏

拆下来测一下,果然被击穿。

于是去网上买了两个新的整流桥和二极管,都是3毛5一个。

恰逢过年,等了十几天才收到新元件,测量了一下新元件好坏

确认没问题之后马上焊上

随便拼装了一下再拿出17B+对比一下

电流档恢复正常,有点误差,晚点再自己校准一下就差不多了。
另外说一下我买的型号,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二极管15B+原装是威世的,所以我也买的威世400V耐压

整流桥实在没看出来原装是什么牌子,型号是DB104S,我买的美森科。

要是有大佬知道原装品牌可以留言告知

网友A:
厉害
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校准吗

网友:
写的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B:
单位出钱还是自己出钱呢

网友:
外观挺好的,校准不容易吧

网友:
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校准吗?感兴趣。

网友C:
请问一下坛友立创商城买零件包邮嘛?就买几个零件不包邮感觉很亏呀

网友:
整流桥很多也是威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坛友立创商城买零件包邮嘛?就买几个零件不包邮感觉很亏呀

假货宝坑死人,折腾半天钱没少花,还误导人,敏感元件最好一步到位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校准吗

保护电路维修后不用校准

网友:
1xB的ma和ua档电流是要经过拨盘开关切换的8kΩ不是ma采样电阻值,ma采样电阻是1Ω。最好是两块表互量。但楼主这个情形反而明显能发现保护电路击穿。

网友E:
储存一些拆机坏板,从上面找些元件进行维修最为方便,我就是从15B废板上拆的正常保护桥和二极管进行维修15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储存一些拆机坏板,从上面找些元件进行维修最为方便,我就是从15B废板上拆的正常保护桥和二极管进行维修15B ...

大佬想的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坛友立创商城买零件包邮嘛?就买几个零件不包邮感觉很亏呀

有包邮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出钱还是自己出钱呢

这种小东西给订单走报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校准吗

15B+校准手册网上很多,我是找个直流源对照着单位的六位半台表校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货宝坑死人,折腾半天钱没少花,还误导人,敏感元件最好一步到位正规渠道购买 ...

确实是这样

网友:
方法得当,说的祥细,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储存一些拆机坏板,从上面找些元件进行维修最为方便,我就是从15B废板上拆的正常保护桥和二极管进行维修15B ...

全桥和二极管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有拆机也好随便搞个也好没啥区别

网友:
这个表的好处是mA档可以单独校准,要有30mA的标准源,用电子负载和可调电源加高位表也能模拟。这块表大概率是mA档误测了220VAC,而且当时有可能不是原装保险丝,就会烧这两个元件,原装保险丝的话基本只会坏保险丝,我经历过